海尔版 G41T-CM3 V1.0不跑码

楼主(2015-01-31):
      海尔的机箱,版号G41T-CM3 V1.0 ,内存、桥、总线、cpu电压都有,时钟和复位正常,刷了bios还是不跑码,求思路

网友:
看看 有没有那个芯片发烫的

网友:
屏蔽外设试试不行就看看桥吧

网友:
刷过BIOS,就干桥吧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都有的话,先换了南桥再说

网友:
电压有 基本就桥了  还有看看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南桥和北桥都加焊了,也没有芯片发热,不亮怎么屏蔽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和北桥都加焊了,也没有芯片发热,不亮怎么屏蔽外设

拆网卡  声卡

网友:
这种板 如果没有图纸,也只能东搞西搞了。有图纸的话,可以找一下CPURESET 看有没有CPU复位。还有IO那5个LAD0-LAD3 侦信号 IO复位 这些都正常 就干桥了,干了这桥不行 再那个桥。。还不行 就放在那里  等时间有,心情好 再拿来看看 想想 摸摸 摸到兴奋了 就换桥吧。。。

网友:
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那就打一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内存的地址、数据线路吧。

网友:
直接换桥  加焊的话很多时候是不行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时钟的波波。

网友:
出神器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