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V不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31):
前段时间在收卖佬处收了片昂达N61V,用不到两天就不触发。在论坛找到W83627EHG的资料,实测待机时67脚3V3,68脚0V,72脚直通ATX绿线有5V,73脚0V(应该直通到桥了,对地530欧左右);触发瞬间67、68脚都有跳变,72、73脚无变化,不能加电。用风枪加焊桥后,待机测电压,73脚有3V3,其他不变,短接开机针能触发,但瞬间掉电(当时是未上U未接4针插头的),之后再也不能触发。待机测73脚也一直为0V,再加焊也无变化。
我想,原始故障有很大机率是桥虚焊吧?难道是我吹坏桥了?还是其他别的地方引起这样的故障呢?板不值钱,但才收回不到几天就这样,想挽回损失。

补充一点,我对比过用W83627EHG的正常板子,73脚在触发瞬间有3V3跳变,平时均为0V。为何我加焊桥后待机有3V3呢?我查73脚线路只看到引脚处有一0欧电阻,能看到线路的地方都不见有别的相关元件,看走向应是通桥里了。

网友:
风枪吹桥,成功率不高啊还容易返修

网友:
还是用BGA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