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不能上双核

楼主(2015-01-31):
上双核就没CPU供电,换了几个双核CPU都一样,上单核CPU供电有1.3V可以亮机,第一次遇到这情况,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先写个BIOS 试试,不行再查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写个BIOS 试试,不行再查VID

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把cpu座子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B:
这就是不兼容,也许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
换个BIOS刷一下

网友C:
多半是CPU座子出问题

网友D:
刷BIOS,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BIOS我刷了好几种版本的了,没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CPU座子出问题

CPU座子应该不会,因为上4000+左右的都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不兼容,也许是频率的问题

不大可能,BIOS刷了好几个,我也恢复出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写个BIOS 试试,不行再查VID

Vid有问题Cpu供电芯片不会工作吧 更别提什么亮机

网友:
Bios都刷了 恢复出厂只有刷回去 只有双bios能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座子应该不会,因为上4000+左右的都可以点亮

4000+的本来就是双核

网友:
有时候VID好像跟IO有关吧,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找个点位图看下

网友:
不可能吧,没遇到过。徐总讲过华硕主板刷BIOS时最好对准主板板号刷。

网友:
应该是VID有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上双核 什么现象 ?

网友:
V星945GC,七彩虹G41都遇到过这类情况,始终未解决

网友:
刷了那么多BIOS,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可能是VID有问题了 ,点不亮时 查CPU复位电压及周边小三级管。如果有图纸就查查图 看主要的信号开启电压正常不正常。 清洗U座,换IO, 不行 就加焊北桥了(这个是最后的工作了。叫做生马当死码医 ,个人觉得可能是主频跟北桥发出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