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ff-10-a1,然后不动了,供电都正常

楼主(2015-01-31):
intel desktop board dg31pr主板跑ff-10-a1,然后不动了,供电都正常,屏幕不显示,该查哪,没头绪,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刷过bios,换过io,还是原来的故障,内存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测过没问题,cpu数据地址总线也测了没问题,还有pci数据地址线也都测了没问题,没头绪了

网友A:
刷过bios还是不行吗  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还是不行吗  供电正常不

刷过不行。
供电正常

网友:
查找时钟、复位吗

网友:
那就按时序一步一步检修,不要偷懒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压下北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