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E 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马上再开不上电

楼主(2015-01-31):
华硕F6E 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马上再开不上电,过一段时间 再开,重复现象,已经是裸板测试,本本右边框可以看出明显的两处边框裂块,,,,主板北桥 M965。。。。该从哪下手呢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

网友:
保护了啊,,,,cpu温度不高吗,

网友:
把温控芯片 去掉  再试机  如正常 就换温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