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南桥下面的一个点是什么信号名

楼主(2015-01-31):
如题,有块板PCH掉点了,没办法飞线,但是板上没有标明ABCD1234点是哪个,点位图也无法查出那些点是连接哪些元件的,想问一下,这些点有没什么规则定义哪个点是A,哪个是1呢

网友:
一般有用的点都有段铜箔的,    除非是空点。

网友:
点位图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呢  把点位图放到最大 就能看到了  如果显示NC 就可以不用管

网友A:
你若有点图不难办

可以提供你的机器型号 有点图我们可以帮忙看下

网友:
拿一张同档次的主板来看看对对那两个时钟脚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芯片剪头位置横向为数字,纵向为字母。箭头处第一点为A1,横向第2为A2,纵向往下第2为B1,以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若有点图不难办

可以提供你的机器型号 有点图我们可以帮忙看下

你好版主大大,点位图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192-1-1.html,电脑型号是acer 4750g,可能我不会用这个点位图软件啊,看不到元件之间的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版主大大,点位图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192-1-1.html,电脑型号是acer 4750g,可能 ...

在最下面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最下面会显示

哦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