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

楼主(2015-01-31):
海尔简爱7G 不定时断电,CPU.显卡。显卡供电,CPU供电,CPU电容,单片机全部换过,还是不行,求大神解救!

网友A:
bios刷了么,还是换个低点的cpu试试 修到过一例这个问题 就是cpu坏了

网友:
桥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你有没有想过温度问题    温控问题     bios   其实掉电最多是这块

网友:
hwpg 问题吧  查查

网友B:
cpu 换个试试 同遇到过

网友C:
还是查下温控吧
这个机器有好多版本 ……

网友:
这个问题不简单吧

网友:
温控信号查过吗?有时候不是换件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查一下温控信号。

网友E:
或者你再CPU旁边加多一个33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么,还是换个低点的cpu试试 修到过一例这个问题 就是cpu坏了

找不到这个BIOS啊!CPU低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就差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你再CPU旁边加多一个330的电容

加过了,也还是一样断电啊!也找不到图纸来差!

网友:
显卡重新植株,南桥换过,也还是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温控信号。

温控信号都是正常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查下温控吧
这个机器有好多版本 ……

温控方面没有问题!你又没有图纸上传啊,有图纸还比较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换个试试 同遇到过

CPU换过了,也还是不行!然后显卡,南桥那些都换过了,供电也换了!还是断电

网友:
我上次遇到G7有一台也是这样,最后查到是网卡芯片微短造成,你注意下看看!!!!

网友F:
温度会不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会不会高?

温度很正常的!没办法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机器内存坏了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么,还是换个低点的cpu试试 修到过一例这个问题 就是cpu坏了

怎么可能是BIOS呢?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南昌的吗?此机是不是进水机?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这种情况估计就好修了。

网友:
查出问题没有?

网友:
散热不良,加强散热,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换了这么多地方没修好,楼主你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