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0G M2+HP主板电容鼓包,检测卡无代码

楼主(2015-01-31):
映泰ta780G M2+HP主板电容鼓包,检测卡无代码         换电容后,检测卡还是不跑吗,   测CPU供电,1.1V,正常 板子是1.4V左右。    有经验的给个提示, CPU供电芯片是isl6322

网友:
另外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给个,谢谢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电容是别人换的,看型号,和耐压还正常,  后来又量到PCI-E  A11脚,复位脚,没有3.3V,  查得知是74ahc08  门电路提1  与 2脚 得出的, 1脚有,3,3V  2脚无,把1,2脚连块,  A11有3,3,但还是没代码,  继续查,有经验的给个提示 ,谢了

网友:
电压已经出来了,可能不是CPU问题。

网友:
查 CPU供电PG       时钟

网友:
cpu  PG  脚0.75V   ,   没图纸也不知连到那,盲找也没找到,  人为加个,3。3  V    也不中,
还是没代码

网友:
桥供电1,15V 不知低不?

网友:
    时钟 和复位正常不 ,,你的供电是正常的,,时钟复位正常就刷BIOS,复位时钟不正常就修时钟 复位,你这板还是AMD的,看下总线供电是否正常,VDDA2.5V是否正常,PG信号是否开启等。

网友:
南桥的问题。先刷BIOS再弄桥

网友:
我有这关的一块主板。我试过刷BIOS也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