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78保护隔离不完全导通

楼主(2015-01-31):
    A1278板号820-2879-B   机器插适配器绿灯亮,公共点有12V,  适配器电压到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有16.5V,过Q7080为16V,Q7080G极 为16V,ISL6259 26脚为15.9V,正常的应该为低电平,充电芯片换过还是一样,测得6259  19  20脚VDD 有5V,  12VHST,13SMB_RST_N脚3.42V,3脚ACIN 3.96V   2脚DCIN16.1V   26脚SGATE16V     1脚AGATE 0V   14  ACOK  3.26V,       主板换过SMC  充电芯片也换了,Q7080也换过,我就想搞明白Q7080的G极什么情况才是低电平,管子才完全导通,也就是说ISL6259   26脚什么情况才为低电平

补充内容 (2015-2-1 10:30):

网友:
楼主机器现在什么问题 用适配器不开机? 不充电?

网友:
你是求助还是要发资料 ?

网友:
是什么情况,充不了电吗

网友:
你要明白有图有真相的道理   不上图  估讲没人有时间找图纸出来帮你分析

网友:
测一下R7022 R7021之类的小电阻,如果阻值不对,会导致26脚输出电压不对

网友:
我有台问题是12v不稳定,待机0,03时有12v 待机0.01时没有12v,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哪位高手来说说吧?

网友:
把第二个管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