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0 要刷 V1.1怎么刷 求教程?谢谢

楼主(2015-01-31):
我电脑的型号:联想F328
主板型号:CIH61MI
想将V1.0升级到V1.1不懂得怎么刷,求大神赐教!
CIH61MI V1.1.zip
V1.1 BIOS 这里有个V1.1的BIOS,文件格式.bin,文件大小8M,需要的拿走~
电脑
文件

网友:
不知道为何联想的板子用biostool不能刷,我把V星、磐正、技嘉的板子刷上联想的logo都可以,但是联想的板子就不好刷。
联想板子基本都是phonicx的bios芯片,不要被表面的AMI蒙蔽,用AMI反而是不成功的。

网友(2020-04-04):
有人刷过吗

网友(2023-02-09):
联想升级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2023-05-27):
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
拆出来用编程器刷最直接,不然去官网看有没有刷机软件

网友(2024-04-13):
刷联想的BIOS 需要拆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