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又是一台进水机,EC缺电也能导致风扇不转

楼主(2015-01-31):
机器型号:联想G450  独显
机器板号:LA5081P
故障现象:进水机
维修:查看进水位置:PU301  PU502 EC U406 U55等,

先洗板水清理,然后焊下芯片处理芯片引脚和板子的焊盘,再装回去,全部清理完了以后,通电
按开关,电流一下子上到3A左右,马上去掉内存CPU后开机0.3A,除了PU502没有1.5V电压外,其余电感都有电压,CPU空载电压为1.5V.

PU502(TPS51117)14脚只有1.2V,明显异常,测U55123脚为1.2V,5678脚为3.3V.
U571231.5V正常,U541235V正常,

进一步观察R267(47K)焊盘已经严重腐蚀,从U544脚,接一跳线到U554脚,开机机器点亮,感觉机器已经修复了吧,

但工作了一会发现机器温度很高,风扇不转!还得继续查~

EC进水挺严重的再查查EC的各个引脚看看有否脱焊,查EC70脚,没有电压,

最后查至EC的67脚焊盘腐蚀掉了导致无电压,直接从L21引过电压,开机风扇转了,板子修复!
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EC少路电压也能启动正常,并且会导致风扇不转。
这个板子进水腐蚀的厉害,修的有点乱,将就着看吧呵呵。

网友:
这样的EC我一板直接换掉在看看焊盘有没有断线

网友A:
这样进水机只是清洗板子、连线、补焊而没有换芯片真是很少见,不过带CPU为什么有3A电流呢?

网友B:
EC  AVCC没有供电 机器还能亮机只风扇不转  ?

网友:
腐蚀成这样都能修好不错,一般都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厉害,看到进水这么多我直接放弃维修了,太麻烦了,现在报不上价了,不知楼主修复此机收多少钱?

网友C:
楼主,问你两个问题,不要嫌烦哈,
1:67脚是L21脚供电的?
L21又是谁产生的?转换而来的?

网友D:
楼主: ec的供电很多,楼主腐蚀的引脚 刚好是  风扇 控制的那一部分。

网友:
楼主把图纸或点位上传啊,我给你加分!

网友:
分析得不错  风扇可以直接改电路

网友:
这你也能修太牛B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你两个问题,不要嫌烦哈,
1:67脚是L21脚供电的?
L21又是谁产生的?转换而来的?

同一个3.3V的电源,这样能看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ec的供电很多,楼主腐蚀的引脚 刚好是  风扇 控制的那一部分。

原来我也不知道,分这么多供电模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C  AVCC没有供电 机器还能亮机只风扇不转  ?

我测得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电压可以点亮机器,风扇就是不转;接上后,风扇就开转了,温度也正常了;
版主给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进水机只是清洗板子、连线、补焊而没有换芯片真是很少见,不过带CPU为什么有3A电流呢?

后来去掉CPU和内存,修出来VCCP后,直接就亮机了,也不知道当时的大电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EC竟然没有坏掉?

网友:
处理的还可以,客户满意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救起来很不错了 不知道有后遗症没

网友:
不是很稳定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进过水的机器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进水机不搞仔细点也许还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AVCC没有供电 机器还能亮机只风扇不转  ?

版主提的问题值得思考。EC都没供电,连触发都可能成问题,如何点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得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电压可以点亮机器,风扇就是不转;接上后,风扇就开转了,温度也正常了;
版主 ...

分加了 希望出更多经典的帖子 加分是我们的义务

网友F:
AVCC这个供电  是待机时EC的主要供电吧   没有这个 还能亮机   触发都不行吧   有这么奇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AVCC这个供电  是待机时EC的主要供电吧   没有这个 还能亮机   触发都不行吧   有这么奇葩的事????

这帖子是我修的时候一步一步记下来的,不是后来的哦总结,我也奇怪,只是没后反复的试,刚开始的确是风扇不转可以亮机,这个机器太乱了没敢焊来焊去反复试机,有机会找个G450再反复试试吧。

网友G:
把U24的2、3脚连锡就可以让风扇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U24的2、3脚连锡就可以让风扇转了

是的,有时候风扇不转修不好,也是这样连,

网友:
EC只是一组供电模块缺供电,可能只会影响到局部功能的正常发挥。整体功能不碍事儿。

网友:
腐蚀成这样楼主都能修好,真有耐心!

网友:
这哪是进水,这是洗了澡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这个让我就放弃了

网友:
焊下芯片处理芯片引脚

网友:
原来是EC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个EC的钱又省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比较有耐心!呵呵

网友H:
avcc没电压   仅仅造成风扇不转?    是真相吗

网友:
不错加分是肯定的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avcc没电压   仅仅造成风扇不转?    是真相吗

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再返回去试试,我的维修笔记是修一步记一步的,顺序应该是对的,有机会你试试啊

网友:
大哥 EC的待机供电没有能触发么?

网友:
楼主 大神 这样也可以修的这么好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缺少那个电压会导致风扇不转转

网友:
+ec_avcc没有供电这机器会亮机

网友:
EC竟然没有坏

网友:
这板子修好后稳定吗

网友:
遇到很多进水机都是用洗板水擦干净,放下电就好了,但是腐蚀这么严重的很是很少见。

网友:
可能都是模块化了

网友:
我看到这样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潮啊,板子成这样还能修好,要我直接告诉客户换主板

网友:
观察的很细了,但是avcc没有供电,机器也能亮机,有点奇葩

网友:
有些机器真是不能用正常思路去修

网友I:
随便从哪里飞根线不行吗
邢台电脑维修
可以啊,就近飞线就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随便从哪里飞根线不行吗
可以啊,就近飞线就行,

网友:
风扇是有EC控制当然会引起不转的问题

网友:
这板被楼主修的都不忍心看,看亮机照就行了....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楼主居然没怎么换件,真是厉害了,冒昧问一下,楼主修这机器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ec缺电也可以正常启动,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改风扇也可以吧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太吓人了 这么多水

网友:
这板子能救活 简直就是奇迹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进水机器 哎哎 太辛苦了,

网友:
很多情况下,修亮了,如果风扇不转,就改长转试试。看看,修机器认真是必须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咱情况,以后可以参考了

网友:
同学太好了厉害

网友:
你真的是太牛了

网友:
班子最好在处理一下 不然估计不会跟稳定  返修麻烦

网友J:
正如你说的 ec的67脚没电,机器还可以亮机?   ec的条件都不满足 怎么回触发呢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爱断线什么的

网友:
楼主的机器线飞的有点乱,EC缺AVCC还正常?确定吗?  给你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如你说的 ec的67脚没电,机器还可以亮机?   ec的条件都不满足 怎么回触发呢

机器搬走了,下次试吧,或者你试试,我的维修笔记是边修边记的,也许会有错误,有机会再试试,一起分享

网友:
这个进水的机器修的挺仔细的,飞线功夫到位。

网友:
这机器都修起来呀

网友:
进水这么多地方 多半要返修。。。估计

网友:
真的是历害呀

网友:
进水的不太好修呀

网友:
腐蚀成这样,真没心情搞的。容易返修

网友:
进水这么来得也还能修啊。。。。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K:
感觉板子处理的不是很干净 不容易看到断线位置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学到了 感谢楼主 希望楼主多发些文章 加油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我这都看不到,是没发还是怎么

网友L:
你在邢台哪里做啊前辈?我是邯郸的,真心求教,是否招人?

网友:
不错很好得思路,以后还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修好后稳定吗

网友:
EC缺供电都能亮机,也是第一次听说,受教了

网友:
不好修      换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你在邢台哪里做啊前辈?我是邯郸的,真心求教,是否招人?

我在邢台科技大厦,以后多多联系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邢台科技大厦,以后多多联系互相学习吧

好的好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啊

网友:
洗洗,补补就好了,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板子处理的不是很干净 不容易看到断线位置

是的,这样的板子处理不干净了,只好将就着修,顺便也练练手,修这种板子风险小,哈哈

网友:
这你也能修太牛B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取个3.3伏,直接给风扇供电了,长转

网友:
楼主这板子也能修好。太牛b了

网友:
进水能这样也能弄好,不错啊

网友:
多谢LZ分享   又学了一招

网友M:
为什么风扇不转,不直接接线呢?

网友:
技术牛X啊,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遇到这种进水腐蚀的地方一定要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风扇不转,不直接接线呢?

进水的机器多是腐蚀断线,尽量查呗,假如查不好,最后就是跳线过去了,呵呵

网友N:
你真是神人啊,这个板子进水有点严重啊,不过你的运气不好
我有个进水的 也是看着很吓人和你这差不多刚搞定,一个 电阻坏了

网友:
这么烂都能修,技术帝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真是神人啊,这个板子进水有点严重啊,不过你的运气不好
我有个进水的 也是看着很吓人和你这差不多刚搞 ...

呵呵,不但手高运气还好,祝贺你呀,

网友:
g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进水的主板就是比较难修呀!

网友:
这个到还真没遇到过,厉害。

网友:
LZ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技术真高,若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进水腐蚀成这样都可以修

网友:
是我,直接报换板价

网友:
要是我就不往下查了 直接飞一根线长转就好了

网友:
进水这么多都能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进水机都是这样    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能把 焊盘 清理干净些嘛

网友:
das大神呀 膜拜

网友:
楼主心细了,这样也修的好好的。。大赞一个   要是我还真没信心修

网友O:
这只是EC中一个模块只监管温度控制风扇的运行,因为模块没供电,失去了监控温度之功能,能亮机之暂时的。温度超过CPU的限制之后,cpu就会强制关机

网友:
不是3V不正常吗?为什么14脚会只有1.2V?我是小白

网友:
这个修起来,可以要上价了

网友:
洗干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只是EC中一个模块只监管温度控制风扇的运行,因为模块没供电,失去了监控温度之功能,能亮机之暂时的。温 ...

也许是这样的,没来得及试,有机会再试试吧,

网友:
很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这 机子进水就要挂!

网友:
进这么多水,还修,佩服啊!

网友: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为什么EC的AVCC没电压还能正常开机啊

网友:
楼主太牛X~~俺长见识了。

网友:
向高手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平时我们只测一个就不测了

网友:
真是奇迹啊    67脚不是触发的供电嘛   这个没有都能开机

网友:
进水的  能修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67脚应该是触发后才出来的电压 修进水机拼的就是耐心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啊,腐蚀到这种程度都能修。

网友:
修进水机是要耐心 加细心

网友:
不用吧,直接拉个电压长转行了。

网友:
学习了  这进水也太严重了  在我们这就果断坏了

网友:
这么脏,容易再坏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进水机只是清洗板子、连线、补焊而没有换芯片真是很少见,不过带CPU为什么有3A电流呢?

有时候主板缺少某一个供电,也会导致大电流的假象出现,它的电流是一步一步升上去,而不是大短那样瞬间大电流。之前修过一台三星,桥供电电感开路,也出现大电流,换电感就正常了。

网友P:
pu502的十四脚的电压1.2伏'是哪里造成的'这边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P:
pu502的十四脚的电压1.2伏'是哪里造成的'这边没有看懂'

测PU502(TPS51117)的14脚只有1.2V,明显异常,测U55的123脚为1.2V,5678脚为3.3V.
U502的14脚是5117的供电脚,正常电压应该是3.3V,故障时只有1.2V,故障部位是U55的4脚没有电压,解决办法是跳线,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都能开机 神奇啊

网友(2015-03-10):
太高级了,赞!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还能修

网友Q:
这样的板子搞不好我就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板子搞不好我就要放弃了

放弃哪有钱赚啊,顾客给时间修修试试呗,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错,积累经验

网友R:
楼主修完也不清理干净吗,太脏会造成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修完也不清理干净吗,太脏会造成返修的

腐蚀的太厉害,没法清理干净,现在还没有返修,但愿不返修,呵呵。

网友:
这么严重,给;力

网友:
太牛逼了 ,这也行

网友:
进水了  能将就用 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