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的去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31):
我就想问问有时候去了保护 我如果用原装的灯管正常 可是加一个加长灯管线的头子的话 就会出现加的灯管线头子冒烟的现象 这样电流过大怎么办啊 原装的可能耐温好些又能坚持多久哦 怎的都有点不敢交给客户了
问题

网友:
涂抹过焊膏的话
是会冒烟
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正常吧,还是用热缩管耐用

网友:
去掉保护,按我个人观点,应该分二种情况来对待。
第一,出现保护,是因为芯片误保护导致,路线并没有出现过流过压的情况。这种可以去保护,按我估计,用一个月的保修期是没什么问题的。
第二,路线中存在过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先查明原因,解决问题,才合适。

网友:
修显示器不提倡去保护,这样不安全,可能你绝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