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问题

楼主(2015-01-31):
   拿到机器的时候,上电电流0.9左右,跳变不明显。拆机,二修的机器。  裸板电流0.8xx的样子。上家拆了大电容,补得330x6。

现在的情况是,换过330电容,一样,刷过BIOS,一样。  只要加热330的电容,可以上电到1.2左右,经过两次跳变就不动了。(换过CPU)

大神解答一下呗。独显,GM45的芯片组。

网友:
遇到过 没搞定  换板子了

网友:
???啥意思,看不懂啊

网友:
CPU座虚焊了

网友A:
或者你看下CPUpwg出来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看下CPUpwg出来没有啊

这个信号让我有点蒙,没见过,你是想说好信号,还是??

网友B:
inter的虚焊?不大可能吧

网友:
SMBUS信号有没有哦,没有这个信号代表没过内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r的虚焊?不大可能吧

一修的人换的电容呢   需要考虑到的

网友:
先量CPU供电,再看南桥,我做过换南桥..不过当时南桥发烫明显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现换上330电容啊

网友:
换两个330 CPU电容 如果不可以建议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及MOS管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