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

楼主(2015-01-31):
MS-7673 BIOS 兄弟谁有

网友:
网上下的,都是不能用的,我的现在也是通病,风扇转一下就停,不停重启,写了好多BIOS还是不行,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用的是809编程器,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2015-03-21):
我也需要哦

网友:
很难找,我也要一个

网友:
找BIOS要主板型号,可以把型号发上来吗?

网友:
8M BIOS发上来太大了,你自己去官网上下载就好了,上MSI官网然后直接打主板型号,就可以下载下来了。我发几个上来,你如果不会去官网下的话就用我这几个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