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6 内外都

楼主(2015-01-31):
MBX-266内外都不显,键盘灯可以切换,应该是通病来的。显卡和BIOS都弄过,还是一样。在论坛上面有好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看到谁有修好过。小弟在这里请求大神出来指导一下。
还有就是216-0833002与216-0833000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A:
DATA CLK这两个信号有波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CLK这两个信号有波型吗?

没有图纸,好多信号量不到。只是大概量一下显卡周边的供电。

网友B:
显卡是换的吗  换个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换的吗  换个试试吧

没有换,只是重做了一下。

网友D:
我修过同一款同一故障是换掉显卡修复的   但是不知道跟你这个像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同一款同一故障是换掉显卡修复的   但是不知道跟你这个像不相同

明天买一个显卡回来看看。希望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还有就是216-0833002与216-0833000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遇到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修到过一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建议换显卡,做过的跟应该换个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桥可能有问题?你得仔细查查?

网友:
昨天休息,今天继续修它,想换个新显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换,只是重做了一下。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E:
楼主试一下。断掉独显供电。试试集显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买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上去还不行

网友:
我之前修到一个华硕的,一样的问题。大小写指示灯可以切换 就是不显。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216-0833002与216-0833000可以代换的吗?

A卡必须同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一下。断掉独显供电。试试集显能不能工作。

断电也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换了新的显卡还是不行,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新的显卡还是不行,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哦 实在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考验你功力是时候到了

网友F:
是显卡的问题吧 !!!

网友G:
修好了吗。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H: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种 不确定是不是芯生的问题  是最让人头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显卡的问题吧 !!!

换了新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是不是显卡问题

换了新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换了新显卡还是不行,不知道买来的显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这种可以换个显卡试下哟

网友:
能听到开机声音吗?

网友:
看来只有换显卡试咯,期待明天楼主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