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等离子(PDP屏)各部件板好坏的判断及维修更换

楼主(2015-01-31):
(图片)

网友A:
没接触过等离子 但是谢谢楼主然我长了见识

网友:
等离子还少修,都是修CRT,晶液显示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等离子 但是谢谢楼主然我长了见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的进来了。。。

网友B:
等离子就怕查不出问题还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就怕查不出问题还烧板

经验之谈,欢迎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