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这块电源板的供电

楼主(2015-01-31):
这块显示器给高压板供电时5V吗?

没有阵脚说明,哪个是ADJ 哪个是N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937.1000770.1000419.1.6IBMIE&id=35269362737&asker=wangwang&wwdialog=bbxxbbmc&ad_id=&am_id=&cm_id=&pm_id=

网友A:
这哪看得清啊,你也不拍个高清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哪看得清啊,你也不拍个高清照片

上面·没标示,字母·我接好了12V 和 地线·然后用开关线去触碰,但是奇怪的是。按开关键·亮灯了·灯管·不亮。按关掉开关后·灯管就亮??

网友:
看高压板部分的滤波电容耐压值多少

网友:
哥们 线接错了吧

网友:
看板子上的连接电路

网友:
看不清楚,上个高清

网友:
楼主: 高压板 一定 不是 5v供电,   其次  ,原装 高压板的en开启信号是   低电平0v开启 ,  3v高电平 关闭。

网友:
你开关指示灯能亮  按开关 一个一个找o/f 定义   3.3v的

网友:
红色的一般是12V供电了

网友:
原装版亮度调节不街上不亮的

网友:
不試接線錯誤?就是低電位啟動?

网友:
看不清  一般板子上都有标的吧

网友:
这是块高压电源一体板,内部供电走线已连接,你管它是几伏呢?你是不是问给驱动板供电是5V吗?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一般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标示,字母·我接好了12V 和 地线·然后用开关线去触碰,但是奇怪的是。按开关键·亮灯了·灯管 ...

不能用12V,一般是5V,有的可能用3.3V。

网友C:
这个板子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需要改电路,高电平关机 低电平开启。

网友D:
用pnp三级管(如c1815) b级接10k电阻到5v c级接of(3.3v)  e接输出(高压板控制信号)同时接1k电阻到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np三级管(如c1815) b级接10k电阻到5v c级接of(3.3v)  e接输出(高压板控制信号)同时接1k电阻到地。 ...

C1815 是pnp管子嗎?

网友:
要是原配套的板沒有必要亂改,也不存在這種問題,

网友:
低电平开启 改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哒,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电压好找  地好找  控制线的话你按下开关 哪个有跳变就是了

网友:
直接加个高压板

网友:
晕啊,谁的高压板是5V供电,回去好好看看吧,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改高压板只需要3根线,一个12V,一个地线,一个on/off。

网友:
哎,迟了··最后换了块新的还是一样··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供电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低电平开启

不可能吧。这板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你这板子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入是220v,输出是5v-12v。

网友:
绝对线接错了

网友:
解决问题没有啊

网友:
不就是四根线,vcc(12v),GND线(地线),on/off(开启信号),adj(亮度调节),最主要的是on/off线

网友:
这个怎么看得了

网友:
看高压板部分的滤波电容耐压值。

网友:
从高压出来就那两个线。

网友:
楼主是该高压板吗。这个高压板很少坏的啊

网友:
拍个背面照片看看?

网友:
高压是12V。驱动5V都忘了吗

网友:
这怎么看的清

网友:
没标示,分析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标示,字母·我接好了12V 和 地线·然后用开关线去触碰,但是奇怪的是。按开关键·亮灯了·灯管 ...

adj和on接反了,调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2015-03-07):
反过来看,两条细线去到高压部分的,一个是adj。一个是触发,如果接成了adj,就会开机灯管灭,关机灯管亮,这时候接另外一个就好了

网友:
zanshaangyizzan

麦毅诚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