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L EM=代换

楼主(2015-01-31):
可用51125代换,
LA-9101P 代换OK

网友:
51123 应该也行

网友:
51123代换成功过51125
在这些地待机芯片中好多都可以互换 需要参照芯片说明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个这样的机器 我试试

网友:
查Pdf图看其引脚定义

网友(2015-03-22):
刚刚碰到EM=EC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我这个就代换不了 联想Y400 51125代换8205L不了 没待机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换8205l修复了

网友:
还是找一样的吧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DELL5525的,EM=EM的,也是RT8205L的,试了51125换了也不行,都不出待机,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