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思朗网络硬盘录像机ip问题

楼主(2015-01-31):
请高手指教我有台思朗四路网络硬盘录像机只有一个探头显示 ,提示IP冲突,不知道怎么设置,
硬盘

网友:
IP可以设呀,,,,,,

网友:
重启下路由器吧,让路由重新分配下IP

网友:
接的交换机吗,思路网络硬盘录像机设置界面没有一键添加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