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识别音频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31):
机器原来故障花屏,修好之后能亮机正常使用,就是没声音,AMD 三合一桥的板子   型号MCP87M-A2
哪位大神遇到过,给小弟指点下

网友:
最起码你得把声卡部分的条件先测测发上来吧       啥都不测就问  谁有时间帮你测呢

网友:
看看声卡那小板

网友A:
先进设备管理器里看看能否识别音频设备,若能找设置方面的问题。若不识别修硬件。

网友:
AMD 三合一桥 。原来如果有声音,而且花屏是加焊此桥的话,没声音还要找这个桥的事情。

网友B:
能不能认到声卡这个设备,另外V3000的声卡小板的连接线爱坏,就是主板连到耳机接口板的那块,把那块连接线给拨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认到声卡这个设备,另外V3000的声卡小板的连接线爱坏,就是主板连到耳机接口板的那块,把那块连接线 ...

一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进设备管理器里看看能否识别音频设备,若能找设置方面的问题。若不识别修硬件。

进系统不能识别,但是你按键盘能听到警报的提示音,

网友:
换声卡,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去打官网驱动

网友:
bga,,,桥的问题,,之前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不能识别,但是你按键盘能听到警报的提示音,

警报的提示音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吗?应是BIOS报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报的提示音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吗?应是BIOS报警吧。

喇叭发出来的声音,现在怀疑是桥的问题,正给客户报价换板子呢,换桥还不如换个板子划算,桥太贵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