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5-01-31):
长城液晶显示器上电源板给高压板的电压为19v了正常吗,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板上,插上电后有吱吱的响声,初步判断是电源模块上的,具体不敢太近听,开机问题是一闪就灭了,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在看看灯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在看看灯管

不是灯管的问题,给高压板的19v滤波电容我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还是有声音,有可能是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灯管的问题,给高压板的19v滤波电容我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还是有声音,有可能是变压器吗?

换个变压起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测下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2015-03-05):
电容失效了

网友:
高压位置有问题。。。。。。。是几个灯管的?

网友:
19伏电压肯定是高了。
5伏测了没?
检测回路在5伏处取样的电源,5伏滤波电容失效,就会导致12伏虚高,且不稳定。

把5伏 12伏 的滤波都换掉试试。

网友:
插上电后有轻微的吱吱响声是正常的!一闪就灭查灯管跟高压板,手头若有灯管可一 一外接排除,至到找出故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