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D0

楼主(2015-01-31):
主板跑码D0,不装CPU跑00,应该是CPU已经开始工作,和北桥的通讯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块945主板跑D0,是775座拉杆磨断了CPU至北桥信号线,补焊OK。

网友A:
拉杆怎么会魔得到主板呢  没那个人会天天 去拿拉杆玩吧

网友:
把维修图也发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美图 没真相啊  亲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杆怎么会魔得到主板呢  没那个人会天天 去拿拉杆玩吧

是用户自己动手拆装。

网友:
证明观察外观很重要

网友:
楼^(* ̄(oo) ̄)^神人啊

很小声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反正俺是不会修

网友:
楼主应该发点有营养的给大家分享

网友B:
这就是维修 的第一步  外观检查楼主 眼神不错厉害

网友C:
不装CPU跑00,应该是CPU已经开始工作,这句话可以好好的说明一下吗?不装CPU就知道CPU已经开始工作了?

网友:
怎么磨得,人为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维修 的第一步  外观检查楼主 眼神不错厉害

只有有的放矢,观察才有作用。漫无目标的观察很难有收获。我也是知道D0跟CPU座附近有关才仔细对附近做了观察,不然恐怕很难发现。

网友:
那就去基地学学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装CPU跑00,应该是CPU已经开始工作,这句话可以好好的说明一下吗?不装CPU就知道CPU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是直接跑00没有别的代码   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有的放矢,观察才有作用。漫无目标的观察很难有收获。我也是知道D0跟CPU座附近有关才仔细对附近做了 ...

也是 只能知道问题大概在什么地方 才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直接跑00没有别的代码   懂/?

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吗?文字多一点,谢谢

网友:
这种断线情况,用灯座能直接观看出来了,再检查线路吧。楼主直接就怀疑是线路断了然后用肉眼慢慢找??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是这个问题,不过楼主还是挻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