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有3 5V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1-31):
接到一台联想U310 同行拿来的机子.据同行说当时能亮机,就是无线网卡不能用,他给拆开后擦了擦无线网卡,再装上按开关就死活不加电了.我接过后以为是开关的问题,但量着开关也是好了.再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也都正常.通电后测3 5V 也有输出.待机001,按开关,开关上有高低高的跳变.

EC待机条件也都满足. 于是又刷了EC的BIOS和南桥的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当查到DNBSWON_R 这个信号时 ,D10的负极有高低高的跳变.正极始终是低电平.,

于是又顺着这个信号查到南桥, 没有发现上接的电阻,这个信号应该是个3V的电压.现在却找不到上接的电阻,这一端也没有短路.为什么呢

网友:
别想为什么了

先按照不触发排查吧(个人感觉桥有问题了)  机器是否出保 (能走售后最好)?

亮机器修成不亮 不好交代 有些悲哀

希望你尽快解决

网友:
这故障还没见过

网友:
按不触发故障修,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RSMRST#等。南桥的RTCVCC,复位,晶振等。

网友:
给电池放下电看看

网友:
楼主有图就先看EC的几个条件都好不?

网友:
拔了下网卡就不开机了 也是够倒霉的

网友:
我见过   一样的  问题是因为以前无线网卡接触不良  现在擦了手指    后来换了无线网卡 就好了      不知道你的能好不    你可以 不上无线网卡  试试能亮不

网友:
我以为是南桥问题那

网友:
BIOS 。放放电的些。

网友:
S5_ON电压有.
这个故障我查了,是15V电压没有.已经修好.感谢大家

网友:
这就对了,呵呵!

网友:
以前遇到过加上无线网卡就不能启动的

网友:
求图 来一份呗

网友:
要此图的来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