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Lenovo Y471A4分屏非通病

楼主(2015-01-31):
如题山东的老乡拿来Lenovo ideapad Y471A说是白屏跟老家的雾一样,但能看到字(系统的画面),随即打开。哦?成了这样了: 老乡马上介绍:在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拆开了屏重新插了插屏线,怎么成这个样了,那你看吧。(报价登记送客)。好吧,4分屏先换屏(换屏,排查的一个步骤),换完还是一样的,(后来想想换完后没有屏幕发白的问题了)。既然不是屏的问题那就先考虑显卡。外接正常(这个能代表什么?),更换显卡测试显存无果。 既然无果那就扫扫屏线接口看有没收获: 屏供电,屏BIOS供电等各路神仙都挺好,示波器搜索edid发现了问题,CLK是3.3的高电平,而DATA却是1.5v.测试二极体值CLK是422,而DATA却是57,找到上拉看电阻(为了方便找到上拉,接线便于测量)。

取下电阻随便测试下是正常的,焊接好电阻再测试却变了模样(估计是灰尘影响,或许是刚刚没测试正确),再整理焊点测试还是这样

clk和data一个是422一个是538.edid的CLK 和DATA都是直接到桥的,换桥后ok没有分屏了,但屏幕还是白雾屏。正在思考是哪个步骤出来问题来了个客户换屏的,送走客户才想起山东老乡说的原始故障(跟老家的白雾一样)换上新屏解决:

总结这个笔记本的问题:先是屏出现了问题(白雾屏),再是客户自己动手扩大了毛病变成了4分屏(桥发出的edid数据出错)。
考虑这些马上跟老乡电话沟通,呵呵老乡表扬了我,说我分析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有一台Y471A自用,挺好的机器,楼主手艺好,这种问题估计我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恩,找到问题好解决啊

网友A:
换个屏要200加上个显卡100 最好成本也要300了 人家还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要200加上个显卡100 最好成本也要300了 人家还修吗

呵呵本子还是很好的,2代的I5。他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本子的。而且相比较来说还是划算的。

网友:
哎。老赵继续努力!@

网友:
300块可以接受的 !毕竟是2代 I5  买个2手 也要1000左右

网友:
那就是桥和屏都坏了

网友:
四分屏是屏的EDID出错!白雾屏应是逻辑板缺高压。

网友A:
可以把屏留下自己休

网友:
逻辑板?这是什么 ?小白勿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屏留下自己休

是的,的确留下了,并且已经修好了。

网友:
专业户就是专业户   我就是路过了   看了看 很精辟

网友:
学习了,这里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B:
2代CPU可以换在3代的板子上  亲自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代CPU可以换在3代的板子上  亲自试过了

有没有能看出来是 I3? I5? I7? 的型号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i3 i5 i7可以去万能的淘宝看

网友:
桥换的干脆    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我一直以为四分屏就焊显卡

网友:
谢谢了,是加焊显卡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