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楼主(2015-01-31):
苹果A1286屏没有背光屏线接口对地阻止是多少那位大神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同的屏接口对地阻值肯定不同。没有背光查供电,保险啊。

网友A:
屏接口对地阻值456-600左右          红笔接地     黑表笔量  供电脚

网友:
曾经很久前修到第一台苹果就是没背光的是灯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对地阻值456-600左右          红笔接地     黑表笔量  供电脚

楼上说得好详细,那不应该全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B:
我这个A1286屏是坏的但是屏接口40脚对地阻值60欧30高压电感经过二极管后机对地阻值60欧二极管后机就几个电容拆下来还是60欧我不知道这个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A1286屏是坏的但是屏接口40脚对地阻值60欧30高压电感经过二极管后机对地阻值60欧二极管后机就几个电 ...

不正常 正常是3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A1286屏是坏的但是屏接口40脚对地阻值60欧30高压电感经过二极管后机对地阻值60欧二极管后机就几个电 ...

我修过的机器,这条线路上电容坏的不多,很多时候屏线接口会坏,尤其是背光供电脚出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