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418AS 一直LED:0000000CC

楼主(2015-01-31):
我的一颗ST 500G 硬碟
型號:ST3500418AS
FW:CC38
一直出再LED:0000000CC 怎用都無法停止
求救各位先進同志們。這有解法的方法嗎?
試過很多網路的方式都無效。

网友A:
你看看段位有没有正常先然后你看如果段位出错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第一段位测试都已经出错并带有敲盘声那么你也甭修了头可能是坏的还有你这个盘是cc38固件的你升级好到cc49再去修这样会事半功倍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段位有没有正常先然后你看如果段位出错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第一段位测试都已经出错并带有敲盘声那么你 ...

suyongkeng大大感謝你回覆.
請教如何使用F3軟件去看段位有沒有正常.(我是用指令線,不是PC300卡)
另我這版的F3沒法寫希捷12代的固件.要用什麼版的才能寫呢?
CC38這版固件可以升到CC49 請問要怎麼才能升CC4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yongkeng大大感謝你回覆.
請教如何使用F3軟件去看段位有沒有正常.(我是用指令線,不是PC300卡)
另我這 ...

你在论坛上有一个什么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里面有段位测试的,一般你要升级固件必须先要认盘先如果硬盘不认你就用这个软件先大致修复一下固件然后做一次12代硬盘的通病修复然后硬盘就认了,认盘后再在官网用序列号查询找你这个盘适合的cc49固件下载然后下载后执行自动升级即可然后再看看段位表是否正常如果段位表测试时候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左右还是不好的话不急先试试用f3那个专修做一次a级修复大约4-6个小时完成自动停转,然后扫描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红绿坏道少了许多然后你不要继续弄下去先然后用mhdd清零看看会不会增加或者是无故变成一段段如果又变成一段好一段坏那么你的盘可以报废了不用机箱修了。我这个说应该足够清楚了希望能帮到你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上有一个什么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里面有段位测试的,一般你要升级固件必须先要认盘先如果硬盘 ...

suyongkeng 大大:
實在太感謝你的提示了.我會下載论坛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來試試
因為之前我用那版是X淘買的.它點段位测试好像沒反應.而且作讀取固件時都一直出現失敗訊息.
所以沒法子回寫12代固件.
另你說官网用序列号查询找你这个盘适合的cc49固件下载這我之前有找過但沒找到可以下載跟升級的地方
不知你能提供我那可以下載的地方嗎? 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yongkeng 大大:
實在太感謝你的提示了.我會下載论坛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來試試
因為之前我用那版 ...

直接希捷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希捷官网有下载的

感謝你的提示喔.我下載到了..但我現在不認盤..固件也沒法升級
下載论坛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
做一次12代硬盘的通病修复然后硬盘還是不認.一直出現 LED:00000CC FAddr:0028931D
難道沒救了嗎?還請大大能提點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你的提示喔.我下載到了..但我現在不認盤..固件也沒法升級
下載论坛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
做一次1 ...

如果不断出现这个东东的话你就先做一下快速段位修复看看能否正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断出现这个东东的话你就先做一下快速段位修复看看能否正常先

感謝你的回覆喔:
但我想再請教一下国庆节版的f3专修的工具.
快速段位修复 在那個按鍵 找沒找到

网友C:
这个可以修复的。我试过了,成功修复了一个。DM002,固件为KC45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修复的。我试过了,成功修复了一个。DM002,固件为KC45的硬盘。

梦飞行大哥:可以請問要如何進行修復嗎?

网友(2015-03-10):
遇到相同问题。同问!!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先修通病再N1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先修通病再N1就不会出错了!!!!

感謝回覆..我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