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V41A 不开机

楼主(2015-01-31):
      清华同方,不开机,经查有待机电压,EC工作条件具备,桥HM55复位正常,按下开关后,EC到HM55的PM_PWRBTN#的信号有点奇怪,只要按下开关后这个信号电压一直为低,测S3信号为低,所以无法开机,当取掉外接调压器电源后再接上,再测这里是高电压,看来不像是EC的问题,但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我参考了DELL电脑的一个HM55的时序图,发现当你按下电源开关后,PM_PWRBTN#这个信号不用等南桥的反应,自己会回复高电压,然后我双下载了HM55的标准时序图,但没有有关开关信号的时序,经过思考后,认为这个是可能是EC在等待南桥的S3信号的拉高,如果没有等到信号,会一直拉低,于是判断可能是HM55这边的问题,于是老实按顺序测HM55的工作条件,按习惯去测小钮扣电池的电压,一测发现居然只有2.6V左右,,按平时这个电池只是随便一测罢了,因为还没有遇到这个电池有问题不开机的情况,但这时引起我的注意,我马上意识到这个电池电压是不正常的,还好身边有一个SONY 的电池,只有2.4V ,把它插上,再开机,居然真的一下开起来了,能开机后,再取下这个电池不用,也能开机。
     为了验证我的开始想法,我用双踪测了一下,S3信号和PM_PWRBTN#信号,见下图,我们明显看到,当桥发出S3信号后,PM_PWRBTN#信号电压才拉高,我认为,清华同方工程师门对自己的产品不自信,怕桥反应不过来,故意延长等待时间,这个想法是瞎想的,但当你自己做产品时可能会有这感受。我记得7年前有个老板要我编一个产品管理的一个简单软件,我的一个朋友担心挺多,一会儿怕数据库损坏,一会儿怕电脑坏了,数据坏了,如果这样想,比尔盖次都什么不敢做了,还有,东芝电脑经常掉电,我试过,重写BIOS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根本问题是电路上有问题,换了充电芯片解决,再换回原来BIOS程序还是能正常使用,我想东芝笔记本太相信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A:
楼主没想想小钮扣电池的电压原来2.6V不开机,换个2.4V 的却开机了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B:
电池电压越低反而能开机??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 电池电压低都不开机的 !

网友C:
因该是清空了cmos 才好的

网友:
也就是放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想想小钮扣电池的电压原来2.6V不开机,换个2.4V 的却开机了是怎么回事儿?

2.4V是稳定的电压,2.6V是不稳定的电压,2.4V是电池本身的电压,只有这么多,2.6V的本来新的要达到3.2V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该是清空了cmos 才好的

清空也不行

网友:
放了电的,不行的

网友D:
pwrbtn的电压没研究过,我认为应该是一直都是3v,按下开关后有个拉低,应该不会等待南桥的反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越低反而能开机??

2.4V是这个电池本身的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
昨晚下班前写的,很忙,有的没有说清楚,有朋友问,为什么2.4V能正常工作,2.6V却不能开机,其实,2.6V是不稳定的电压,新电池应为3.2V,所以电压有点严重不足了,2.4V是SONY电池本身的电压,且很稳定,所以能正常工作,另外,放电我也是放过电了,但没有觪决问题,有伙伴没有耐心看贴子,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就请再看一次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越低反而能开机??

2.4V是稳定的电压,且是SONY笔记本电池本身电压,2.6V是不稳定的电压,新电池是3.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btn的电压没研究过,我认为应该是一直都是3v,按下开关后有个拉低,应该不会等待南桥的反应吧。

但能正常开机后我用双踪示波器测试过,是要等S3拉高后,这个信号才拉高,所以当时我用万用表测到这电压一直拉低时,才有点奇怪

网友E:
你说的那个2.6V是不稳定的,2.4V是稳定的电压是什么意思啊?理解不了,请楼主给予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那个2.6V是不稳定的,2.4V是稳定的电压是什么意思啊?理解不了,请楼主给予讲解一下,谢谢.

这个2.4V是SONY笔记本主板拆下来的,电压很稳定,2.6V相对它新的时候3.2V来说,电压是偏低了,这时电压不稳定,据我经验,低于2.8V就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2.4V是SONY笔记本主板拆下来的,电压很稳定,2.6V相对它新的时候3.2V来说,电压是偏低了,这时电压不 ...

说得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