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液晶电视

楼主(2015-01-31):
求助一台海信LED42K300电视图像一半正常一半偏亮
求助

网友:
遇到过是飞利浦的 灯管坏了换个屏幕就ok

网友:
看一下是否一组电压偏高

网友:
查下灯管反馈回路!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偏亮的一面是不是高压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