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一I7 板子 《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15-01-31):
看见论坛好多说修笔记本秒杀的。
观察一番 ,手下病处 ,瞬间解决, 机器亮机  ,
何等艳羡。
秒杀 ,又是何等霸气
但静心想想 ,
那速修虽然时间短暂 ,可这需要的是多少天的积累,需要多少次的曲折维修总结……
在旁人看来 ,我们秒杀,那问题自然是何其简单 !?
可他们不知道 理论技术是修板的基础, 经验思路是秒杀的前提 ,焊工细心是亮机的关键。
而这些更是一个修者的基本!
我个人不懂秒杀
写一个速修的案列 而已。
----------------------------------------------------------------------------
机器配置:
机器型号:

版号:

故障 :不触发
图纸没有找到(也许有)
基本情况 (到手就是一裸板上家小修 )
无待机电流,公共点电压正常 ,
待机芯片  EQ=
  1 6脚 VIN 有主供电
芯片无 线性输出
无REF输出 且后级基本正常
芯片似乎被上家换过 ,焊工不错(手里无图纸)
看了下芯片定义

直接版层断开13脚

触发正常 亮机 装机 测试正常
备份BIOS(8M不能单独上传,两个文件必须同时下载。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华硕 A450J I7 独显 版号SV41J MB

网友:
13脚 EN 你选择了悬空模式来开启,  一般芯片有基准电压,都先出线性,在出PWM

网友:
芯片有VIN就一定有REF,俺觉得是正确的!

网友A:
EN0切断开启线性可以理解     难道这个机子  芯片有了供电   在外部测不到REF??  REF是在内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0切断开启线性可以理解     难道这个机子  芯片有了供电   在外部测不到REF??  REF是在内部的?

EN0 不正常 REF无输出

下次遇见你可以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0 不正常 REF无输出

下次遇见你可以测下

按以往逻辑    ENO不正常  会影响线性  是这个机子设计的EN0不正常会影响REF还是所有采用51123的都是这样  这么神奇吗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从内部图没看出来啊   看来还是新手啊

网友:
主开关开启输入
开路:LDOS线性开启且准备转向双开关频率(我想应该就是开路的时候线性就开启了,而且开启了待机的3  5  v)
  接地:所有电路都关闭了    这是俺看着翻译的 没有用小鸟
看框图就看到一个是内部比较器  19输入供电  +级大于-级输出正向的电压,那个是mos管子?如果是的话那就是通过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去控制DS级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得来基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EN悬空REF就有输出了吗?望版主指教,想不明白其中原理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无法进系统和PE!不过机器掉地坏的!

网友:
活学活用,才是维修的最高境界。芯片的功能可谓是多种的,不要只走一条路,可能条条大道通罗马

网友:
看不懂 请楼主讲解下

网友:
真的看不懂

网友:
开漏输出线性电压!!呵呵!!!

网友:
芯片内部框图,现在还不很会看

网友:
学习楼主,练好基本功。

网友:
B460 好像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好多回复有疑问

发图回答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C:
8M可以压缩成3.78M的吖。。

网友:
引用 网友C:
8M可以压缩成3.78M的吖。。

也许是那个压缩软件问题
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哈。学习了

网友:
有vin, EN0悬空,产生基准,然后开启线性?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