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IPAD你们都是怎么拆外屏的?

楼主(2015-01-31):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大家也是用风枪拆吗?怎么感觉外屏一拆就烂 。
iPad

网友:
除了风枪还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热风枪190度吹四周,先把下面的胶吹软化然后用吸盘取触摸屏,注意下面的排线和里面液晶屏进灰。

网友:
190太高了 用130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