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AAKS蓝盘,有物理坏道,用WDR做坏道加P表后,还是搞不定

楼主(2015-01-31):
WD500G AAKS蓝盘,有物理坏道,用WDR做坏道加P表后,还是搞不定。坏道还在想问下大神级这种现象用WDR该怎么做才能够完美。

网友:
本人刚学的硬盘维修,想趁维修间里有多块坏盘来练练手。

网友:
尝试用各种修复软件修复!实在不行低格,再不行报废!

网友:
最好的就是自校。

网友:
先做个内格  一下 看看。。。。。。
如果色块成片,那就麻烦了,只能做PST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最好是跑PST,不过,要跑好,需要好固件,还要技术过关。

网友:
色块是零散发布的,已经内格过,没有效果。

网友:
一般来说西数盘通常是aaks和aakx的盘多要自校准一次才能完全好想直接加表那是很难好的

网友:
跑一下自校准就好了

网友:
好的,谢谢大神们,今天跑来试下,晚些公布结果,反正硬盘坏盘多,不怕死,只怕盲目修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手上3块跟你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最好是跑PST,不过,要跑好,需要好固件,还要技术过关。

罗工:打扰您一下!我手头有个WD5000aads-00M2B0的硬盘,板号:2260-771640-002     REV2
在做PST的时候,我备份了  两次  固件,但是在回写的时候发现ROM文件没有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
您手头有这个固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罗工:打扰您一下!我手头有个WD5000aads-00M2B0的硬盘,板号:2260-771640-002     REV2
在做PST的 ...

rom文件没有的话也容易搞只要硬盘能就绪然后你就重新用固件自动适配生成rom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om文件没有的话也容易搞只要硬盘能就绪然后你就重新用固件自动适配生成rom就可以了

没有搞过。。。。。能说的在清楚一点吗 。。。。。。我也是刚练手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能说的在清楚一点吗 。。。。。。我也是刚练手的。。。。谢谢了!

如果你是刚刚上手的话你找一下教程比较好一般来说wdr就绪后读取47号模块可以手动生成rom的

网友:
DRT谁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刚刚上手的话你找一下教程比较好一般来说wdr就绪后读取47号模块可以手动生成rom的

  有一点复杂啊!你手头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有的话  就贡献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