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联想B470

楼主(2015-01-31):
       今天接一台联想B470e , 同行拿来的,心想没别的问题啊,大短路呗,还烧CPU ,还容易返修,地球人都知道啦...
       接可调电源, 把电压调低,限流,然后一点一点加电压,最后加到19V ,电流达到底,咦?待机0.05, 这是哪出啊? 待机肯定不对,拆机打电感阻止,PL4401电感阻值不正常,40欧,看图纸

网友A:
你还是用的铁壳换的铁壳吗  铁壳管的话  可以在管子上贴一小块硅胶贴  帮助散热   或者用普能的管子改

网友B:
我只想知道,楼主修好,保多久,3个月。半年?

网友C:
还是换成普通管   稳定         换铁管不到3个月又穿了    怕CPU又挂      损失惨重啊     还好遇到好的客户要么CPU挂了  到店里闹闹

网友D:
铁壳管质量不过关,建议改用普通的塑封MOS管代,注意散热。

网友:
返修几乎没有啊,是不是我15元一支的导热硅脂给CPU散热好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楼主修好,保多久,3个月。半年?

客户一个月,同行保3个月,大多是同行,苦不堪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的铁壳换的铁壳吗  铁壳管的话  可以在管子上贴一小块硅胶贴  帮助散热   或者用普能的管子改

用的改良的铁皮管啊,买芯片的是这么说的,对一代I3从不返修,B470不好说,有的用半年不坏,有的两个月必坏,随后就接近报废了,三天两头坏, 普通管代换恐怖散热更不好吧?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成普通管   稳定         换铁管不到3个月又穿了    怕CPU又挂      损失惨重啊     还好遇到好的客 ...

上次好像换过普通管,没十分钟就挂了,一直用的铁皮管..     是啊,老烧CPU,真是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管质量不过关,建议改用普通的塑封MOS管代,注意散热。

用的改良的铁皮管啊,但我不确定是买芯片说了假话,还是我的老板骗我?

网友E:
注意好散热的话,这机器不止用两个月吧,修到过很多,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好散热的话,这机器不止用两个月吧,修到过很多,很少有返修的

如何做好散热啊?说一下呗,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学习了,

我只想讨论一下,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
弄点硅胶垫垫上

网友:
坑爹的机器

网友:
深有同感啊,唉... ...

网友:
MOS管的散热有那么不给力吗?我看以前很多板子上的MOS管都是普通的封装,也没有见过怎么坏,现在都用铁壳的怎么还有那么多坏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量过高,CPU问题还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有没有人给分析一下这个原因?以后大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少点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的换成大个的供电管子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普通管改,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了来了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