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上网本不复位

楼主(2015-01-31):
接机时查全部电压正常 CPU电压0.9V 已经查到南桥已经发出了CPUPWRGD给CPU CPU已经收到 (取下CPU量过没有断线 CPU也换过)也换过南桥   南桥发出复位相连元件已经断开  也不是因为后级拉低复位 不知道忽略了什么条件

网友:
复位不出除的南桥不正常工作外,各供电的PG信号不全也不行。

网友A:
供电不正常换COU供电管

网友:
测下总线复位

网友:
cpu复位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换COU供电管

大哥 COU供电管是什么东东 ?

网友:
南桥没复位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