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机子T41

楼主(2015-01-31):
今天修一台T41,开始3V5V电感没有电,测到下管G极5V果断换了滤波电容,表笔一挫3V5V出来了,一开机风扇也转了,刚想装上,可风扇停了,,心立马凉了一截,摸了一下,发现电感L3滚烫,,测了周边元器件,没有发现异常,现在不知道这么下手了,,

网友A:
查VDD15供电负载及D32、C314呀。

网友:
L3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建议更换1631,T41笔记本进水最容易腐蚀的部分就是1631

网友:
后极有短路

网友:
断开电感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L3后级电容

网友:
这老机器 我都直接换板 100块钱不到

网友:
拿来练手的了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芯片换了吗

没换,电感发烫应该是短路了,一会拆了电感打下阻值

网友C:
这机器 主板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主板也没多少钱吧???

新手练习的板子,

网友:
下管g级5v 换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DD15供电负载及D32、C314呀。

周边的元器件都没有说明问题,拆开电感打两端阻值也有180左右,今天换了MAX1631和一个东芝芯片,现在是Q16上一个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