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梅捷SY-I5GC3-G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5-01-31):
梅捷SY-I5GC3-G 进系统蓝屏。硬盘,内存,电源换过了还是不行,系统也换过也是一样,进PE可以进,XP按F8进安全模式,VGA模式都可以进,进VGA模式后,设置分辨率就蓝屏。

网友A:
刷BIOS会好吗,应当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喽!驱动没驱上。蓝屏代码多少?可上网查查原因。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ea,加独显能正常显示。北桥加焊,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会好吗,应当是显卡有问题,,,

应当是显卡的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加独显正常的话,就别找原因了,加一片最最低端的显卡比换北桥来的快

网友B:
换一下显卡驱动,或者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显卡驱动,或者换个U试试

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后可以正常进系统。应该不是U的问题吧。

网友:
发的是BIOS?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