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cr32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1-31):
索尼 vgn-cr323不定时掉电,是什么回事?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不定时掉电原因多着呢!有软件方面的,硬件方面的如过热,供电异常等。

网友:
先测试下温度是否正常,有示波器的话,好修点

网友:
CPU和显卡的温控芯片更换再试机

网友:
哥们,你这是求助,怎么发成资料贴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散热处理好了吗 温控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