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声音 时有时无!

楼主(2015-01-31):
如题 东芝L700 intel I3 开机有开机声音 放音乐 不定时 声音就没了 !你要是关机 还有关机音乐!或者 注销一下 重启一下就会好! 排除系统和驱动问题!(系统做了几次 ,官网下的驱动)
重启

网友:
会不会是播放器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外接音频正常的话,建议更换主板的耳机座再试一试

网友:
自己搞了点什么?耳机也时有时无吗、声卡换过试试没、

网友:
声卡的问题

网友:
换声卡试下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声卡的问题了,东芝本声卡爱出问题,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 ,声卡。

网友:
先换声音驱动,不行换声卡

网友:
换个耳机插口试一下

网友:
下个原装声卡驱动

网友:
可能是耳机座子

网友:
装Win7系统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