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19寸LED液晶 VA1925A 型号 VS15611无显示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5-02-01):
优派19寸LED液晶 VA1925A 型号 VS15611无显示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屏: M190MWW4
电源板:LED电源恒流一体板 WDL3362F02
驱动板:TSUM1PTR_V1.4

       同行打来电话,叫我上去拿台显示器回去修,口气很肯定地说是驱动板问题,而且网上找不到这款驱动板卖,所以让我试试能不能修好(显示器还不是小菜一碟吗!)我问了句你怎么知道是驱动板问题?他说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量过电源板有电压出。好吧,他既然这样说了肯定是拆过修了,好多时候同行拆过的东西都是惨不忍睹的,不是外壳被撬得面目全非就是板被焊得一塌糊涂。
      不过这次没这么严重,外观基本合格,拆开电路板看到加焊过部分线路,用的是松香,还不算很恶心!我一直用AMTECH的正品焊膏,焊出来效果很干净光亮。好了不吹牛了,焊得漂亮又不能当饭吃。
      上个驱动板图,驱动板同行没有焊过,我很放心。

      上电测驱动板的5V输入跳得很厉害,3.XX-4.6X伏之间跳。按开关什么反应都没有,指示灯很微弱的光一闪一灭,完全不受控,如果不是驱动板有微短就是电源板的输出不正常,断电祼板测驱动板各路阻值正常,各电容无短路,然后用一块其它品牌拆机好的电源板的5V输出端飞线到驱动板5V输入端,按开关键,LED绿色指示灯亮起,说明驱动板工作了,再按灯灭,估计驱动板是好的了,暂时放一边。
      下一步就集中火力进攻电源板了,先上高清图大家看看,这样就不觉得累。

外观基本上没有可以怀疑的元件,既然5V电压不稳定(才4.6X伏,还跳变),那就把电解电容拆下量容值,本来1000微法的有800-900左右算正常,装回去,还是一样。
光耦在电路中起着反馈作用,光耦不正常也是会影响电压稳定的,拆下换一个,不起作用,装回去,还有431,换,不起作用,又装回去。全局补焊,不起作用。

      量下各电阻阻值吧,基本是体积较大的贴片电阻,丝印也比较清晰,发现R105阻值很大几乎无穷大,上面的丝印是3R30,如果没标错的话应该是3.3欧姆。它在这个电路里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的其中一组输出小电压10V-12V左右给小六脚供电芯片的,那么它烧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拆下来量果然是无穷大(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干净清晰得很)。从料板上相似的位置拆了个5.1欧姆的装上,上电,测量5V输出稳定了,无跳变了。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连上,上电,指示灯不再出现微弱的闪光,按开关,指示灯亮绿灯,多么舒服柔和的绿光啊!装上显示屏,点亮了,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毕竟优派也算是个好的品牌,不过感觉做工不如以前的扎实!

      发个贴不容易,打字上图花的时间是修的时间5倍,各位看贴的时候能行行好加点分鼓励下我这个菜鸟吗?

网友:
我能想到出问题的地方,楼主都测过了

网友A:
看倒数第二幅图,就短简楼主焊功也不咋滴。一堆堆焊膏,即使是要补焊也几乎可以一次到位,那还有一会儿再洗理,不清理又很不美观。修好就行是这么说,但是也不讨厌别人的焊功有多差水呀

网友:
很好的思路,真的不能听别人说是什么问题你就修那里(不懂装懂的那种人)。他能修得好就不用叫你修了........

网友B:
电压跳变的现象,遇到的问题楼主都在帖内写了,很详细。弱弱的问一句,如何在线测量变压器的好坏,(输出电压如何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倒数第二幅图,就短简楼主焊功也不咋滴。一堆堆焊膏,即使是要补焊也几乎可以一次到位,那还有一会儿再 ...

能看到一堆堆是上家的松香,我没去动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跳变的现象,遇到的问题楼主都在帖内写了,很详细。弱弱的问一句,如何在线测量变压器的好坏,(输出电 ...

在这个例子里我是一笔表接热地,一表笔点经过二极管整流出来的地方,R105开路的时候也有感应电压13V,不过是虚的,没有回路不形成电流,R105正常的情况是10V左右,直接点线圈出来的地方测不到电压,估计是高频的交流电要用示波器我没测

网友D:
还不错         这种故障修了很多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值得学习

网友E:
思路不错,就是修电源板的基础我太差了,跟你相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一堆堆是上家的松香,我没去动它,哈哈

真误解您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         这种故障修了很多了

如果比较多的话那就可以算是通病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就是修电源板的基础我太差了,跟你相差很远

大家都是从论坛上一点一点积累经验,把经验分享出来让修到差不多的机子时有个参考,效率提高了也就达到论坛的目的了,我看了别人的精华贴,深知道自己的差距是很远的,一齐努力吧!

网友:
过来看帖学习知识!

网友:
发个详细贴,确实很费时间,码字、拍照上图、组织文字、斟酌用词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从论坛上一点一点积累经验,把经验分享出来让修到差不多的机子时有个参考,效率提高了也就达到论 ...

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