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加到1.4A还不亮机求教!

楼主(2015-02-01):
手上一台联想G450,电流加到1.4A到1.5A还不亮机,会有几种问题?求教!

补充内容 (2015-2-2 15:25):
已修复,谢谢各位的回答,的确是USB短路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是网卡坏,

网友A:
跳变吗  到哪里了

网友:
USB口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变吗  到哪里了

有跳变,一开始正常加到1.5A,后掉到1.3与1.4A之间来回跳!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内存等等等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USB口也有联系吗?小白不太懂!可以请教下吗?

网友:
跳变正常   集成的要不桥  要不内存   独显要不内存   要不显卡

网友C:
看看USB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D:
这个机器是USB老坏!你仔细看看

网友:
G450一上电电流到1.5肯定是不对的,你可以看下两侧的USB口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个BOIS,换个CPU看看。

网友:
USB口和屏线都还有屏,看看外接显 不显呀

网友:
南桥的问题比较大,这个机器我经常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USB 5V有没有短路

太牛B了,就是USB短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USB老坏!你仔细看看

太牛B了,就是USB短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跳变,一开始正常加到1.5A,后掉到1.3与1.4A之间来回跳!什么问题?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把贴子编辑一下吧。 写上 已修复USB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