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P21 PCI A15 复位电压只有1.75V

楼主(2015-02-01):
今天收到一款G31TM-P21 的主板 ,各供电都正常 , 时钟也正常,就是PCI  A15 脚只有1.75V .不知从哪里入手 ,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插诊断卡 复位灯正常不?  正常就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修好了 是IO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IO 的问题

是IO拉低了南桥复位

网友:
IO问题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诊断卡 复位灯正常不?  正常就先刷个BIOS试下

复位电压偏低 刷bioss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压偏低 刷bioss可以????

后面那个1.75V没注意看  不好意思

网友:
哦,,,恭喜楼主又修好了一个IO问题!!

网友D:
一般  我遇到这个问题,先跑一下线,看看相关线路连接有没有三级管之类的。没有发现问题的话,就换IO了。。或者把IO脚对应的翘起 看A15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 一般就是IO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  我遇到这个问题,先跑一下线,看看相关线路连接有没有三级管之类的。没有发现问题的话,就换IO了。。 ...

IO对应的脚。。。。。。复位的?

网友:
先查lo的复位有没有过来  没有的话就干lo 不行再干南桥

网友:
恭喜修好啦。
我碰到的都不是IO,很悲剧

网友:
9楼的方法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