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50P4电源风扇不转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15-02-01):
ATX-350P4电源风扇不转电脑不能启动.
但短接PS-ON电源风扇与CPU散热风扇也能正常运转,可是电脑就不能启动,请高手指点下一步处理方法。

网友:
电源坏了就换电源吧,你也不测一下电源的各组输出电压,叫人咋判断,猜测PG问题,拆开换换电容先,不是搞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麻烦说明白点,你主板是好的吗?电源空载输出多少?不说明白怎么帮你

网友:
绿线短路后电源各色线端的电压如下,黄:12.19    红:5.22    橙:3.38   紫:4.46    灰:5.22    蓝:-11.55。

绿色线断开电脑启动正常,但再次关机后又不能启动。

网友:
用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电压稍微偏高点,换过电源试过主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