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换屏线后的一些怪事

楼主(2015-02-01):
各位大师好,今天我们这里下很大的雪,也没有什么生意所以才有时间发一个贴子好赚点”分“。请各位大师们不要拍砖本人怕成植物人……
前两一个客户送来一个联想Z480的本,镙丝基本都被他给下完了,他说屏被他上镙丝时给弄断了,现在白屏,外接正常 ,我想可能是他把屏供电给搞断了所以报价换屏线,可是当时我这里没有这个屏线就让他留机待修。当天我的某宝上找了一个家淘一个让发个”顺丰“第二天到后我就给换上,一开机还是白屏这下给搞傻了,没有法只有去那根断了的线上找原因了……我弄开那根线才发现一下子压断了4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查了

两根LCDVCC、一根是3.3V供电的、还有一根是INT_EDIDCLK。我就从迅维发的一个客户端软件上找到电路图

从图上看LCDVCC是由3.3V经过Q4产生的,到板上一个Q4给烧了,手上也没有这个的管,就把Q4给取了把D\S连起来心想这回该没有事了吧。接上屏开机,好!屏有显了……可是成这样子了

我想是什么问题呢?想的头都 大了。没有法就放一放清醒一下脑子。我又找到LVDS接口

经测3.3V实际电压为0V,我就想LCDVCC电由3.3V来的何不从那里引过来呢?于是我就把屏接口的第三脚与第四脚用锡连上,再开机一切OK!  到现在我还想不通为什么3.3V没有电压会造成那样的现象,请大师们提点迷经!

网友:
屏线型号不正常吧?

网友:
图片看不到 你那个4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应该是屏线型号不对。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这线都是随便拉的

网友:
就这样短不会闪屏吗?

网友:
问下楼主,迅维的那个客户端打开后要输入账号和密码,这里的账号和密码指的是???我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发贴时我没有正确的把图片上传,现在给传上去供大家看一下 在第三脚与第四脚没有短接时屏显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