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待机电流0.06不触发

楼主(2015-02-01):
机器型号:联想G460
机器板号:LA-5751P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6不触发
维修:拆开发现机器的已经维修过了,先找到待机芯片 PU2也焊过了,经观察芯片型号

不正常啊!这个待机芯片,图标是 ISL6237,现在已经换成RT8206了,查了下代换,可以代换。重新焊下再焊上,电流还是0.06,查短路吧
首先断开接点,3.3v5V都有了,待机电流变小0.01的样子,然后再焊上,也不短路了,不知咋回事,按开关,电流0.62然后掉电,查看是哪路电没出来
PL4=3.3V PL6=5.0V  PL7=0.8V  PL8=1.0V PL13=1.5V  CPU供电 PL10=PL11=0VU测阻值36欧姆         没有CPU供电!

这个PU12也动过,焊的不好,重新摘下焊接,故障照旧。

发个51621试试再说吧,换了新的片开机电流上去了,屏幕点亮,但是开了几下后没事装机,装上板子后,打不开了,待机电流0.00,多开了几次也不行,再开待机电流成了0.14了,按了下开关还可触发,但没敢一直插电,还要先修待机啊,先换了这个待机芯片8206再说了(第一次动待机芯片的时候其实这个片已经是有问题了),换了后开机,CPU供电PL10只有0.7V  PL13应该1.5v只有0.3V

因为1.5V供电异常,所以导致CPU电压也不正常, 最后 TPS5117后开机正常本机修复。
本机损坏元件如下:待机RT8206  CPU供电 TPS51621, 1.5V供电 TPS51117
                                                          2015.1.3邢台华丰维修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全是坏的芯片哦!

网友:
坏了这么多,很少见呀

网友:
坏的挺多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还修一台坏得更多的

网友:
就是啊 怎么会坏这么多小芯片啊

网友A:
本身不会有这么多芯片坏吧,可能测量时不小心造成的。祝贺楼主还是把它修好了。

网友:
是不是被人做手脚啦  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不会有这么多芯片坏吧,可能测量时不小心造成的。祝贺楼主还是把它修好了。

是啊,反正手头有件,芯片也不值什么钱,发现了问题能修好就行

网友:
有耐心就会事半功倍了

网友:
RT8206我也换过一次

网友:
的确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个属于比较经典的故障,楼主厉害

网友B:
一修哥把芯片换错了,怎么一下换几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哥把芯片换错了,怎么一下换几个啊

一个一个换出来的,最后换了三个,遇到这样的故障,边学习边维修呵呵。

网友C:
楼主直接换芯片   肯定换下来的多   没有直接找到故障点    芯片是误杀

网友:
会不会,叫别人大电流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直接换芯片   肯定换下来的多   没有直接找到故障点    芯片是误杀

也许是误杀 了的,但我都是一路查下来的;我修之前CPU供电芯片和待机芯片都是焊的黑乎乎的,不知道上家怎么不修了,就转到我手里。

网友:
芯片坏的多,一班考虑BIOS

网友:
我的3/5V芯片坏了,?待机0。02   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肯定换下来的多 没有直接找到故障

网友:
这6237待机芯片 粗略一数 至少十种以上可以代换

网友:
pwm芯片损坏会导致输出电压值偏低,如何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
坏这么多。。。。

网友:
楼主 技术硬 要换我这么主板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