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换了硬盘换了屏,主板也是坏的

楼主(2015-02-01):
机器型号:ACER4743
机器板号:JE43 CPMB  10277-1M  48.4NI01M
故障现象:原来是屏碎了,硬盘也坏了的,但是外接是可以亮,
换了新硬盘,外接显示器做了系统,然后上屏了发现是白屏。
维修:后来又发现外接时亮时不亮,有时候还花屏,但接内屏始终是白屏,测测屏供电的电压吧:
但经过等待测试,白屏的时候2627 28 29 30也是3.3V,
1234=18.9V, 5=4.65V 6=0V 7=3.3V 8=2.8V9=3.3V 10 11 12 13=0V  14=1.23  15=1.18 ,无论是否白屏这些电压都不变,
后来发现动板子的一个脚的时候会出现一会好一会故障的现象,

加焊HM55后,开机屏幕正常显示,机器修复。
以后修这种外力引起的故障要注意了,免得被客户误解。
这是典型的外力引起的一串硬件损坏:屏幕 硬盘 主板
                                                         2015.1.1邢台华丰维修

网友:
当心返修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摔坏的哦?

网友:
一般这种比较麻烦  万一修好又不稳定  有的客户不好说话  就不好了

网友:
hm55 和CPU座都有可能

网友:
还真的是怕返修,都换上去了,只好硬着头皮修下来

网友:
评供电正常?白屏一般是屏供电出问题

网友:
摔过这个真的不保险。。一般BGA会掉点。。。。

网友:
摔过的机器,真的不好说,而且你这种情况,报价就高了,HM55的,那么多钱客户不一定肯修

网友:
屏接口的信号往桥去的?

网友:
这么多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A:
摔的机器   加焊桥   风险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的机器   加焊桥   风险太大了

非法聊网友,两口子打架锤坏的吧,不然不会坏的这么厉害

网友:
摔过的机器,有时难搞的很,莫名奇妙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摔过的不好说,不过我也刚修了个二修的机器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型号 自动触发不亮且不能关机  EC换过 ECbios刷过  桥换过 桥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 修了N久搞不定就扔给我了  最后是一个电阻问题 支持一下老乡 我就是邢台任县的

网友:
第三章图AV画质.是怎么弄虚焊的?

网友:
应该机子掉地上了吧  虚焊很正常 还可以说明hm55还加散热模块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得了

网友B:
然后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这能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两口子打架打坏的呗

网友:
谁知道吖,让时间检验去吧,当时知道主板也是坏的,我就直接不修了,到最后硬盘上去了,屏也上去了,只好硬着头皮修下去了,呵呵还好顾客好说话,给加了修板子的钱,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感觉修的还是很有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