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41MT-S+

楼主(2015-02-01):
都是G41的主板 内存不过D5 或者40 3代的 测内存电压1.8 正常1.5 换RT8105第一次有1.5过后又变成1.8  求大神带小弟飞!!!!!!!!!以前也修过的都没修好  刷过BIOS

网友:
G41板子是DDR3内存,电压1。8应该不会点不亮吧

网友:
看看 spd断线没

网友:
内存那几个工作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D5 已经跑了一半,SDP跟总线那些电压看有没正常

网友A:
这不是断线吧!!貌似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断线吧!!貌似是桥的问题!!

嗯 旱桥好了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