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DQ45CB 坏板、CPU风扇转、黑屏、蜂鸣器不报警

楼主(2015-02-01):
求高手指教:
一块几乎全新   DQ45CB   坏板(P45主板、PCIE、PCI各一个),好ATX、上CPU、启动、CPU风扇转、黑屏、蜂鸣器不报警、板上加电绿色指示灯常亮、启动几秒钟后风扇停、还有个AMT_LED红灯随即也关闭、几秒后,再次自己启动。(另一相同主板正常),按照前辈帖子测试点如下(手里无诊断卡、MOSFET无短路、因为是新板,怀疑哪里虚焊?)
没修过主板,请高手指教,那个值不对?还是哪里虚焊?还要测试哪个值?位置?谢谢

CMOS跳帽3V
触发排针3.3V
南桥晶振32.768----0.14-0.21V
PCI—14PIN—3.3V
DDR2-184PIN---1.81
CPU供电电容正极---0.8V
14.318晶振---1.26—1.33V
PIC槽16PIN---0.9V
BIOS芯片25Q32BV---1、2、3、7、8PIN--3.3V
网上图片http://news.mydrivers.com/1/117/117144.htm?fr=m

网友A:
先刷个正常的BIOS,如有问题再修

网友B:
拔掉小12V插头还重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小12V插头还重启吗

还重启   还重启还重启还重启

网友B:
ATX电源插座对地打值,主查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正常的BIOS,如有问题再修

另一块 好板   也是上电  重启的(红色灯关闭几秒后,再次亮起),这是一块工控程序的主板,好像是BIOS就固化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插座对地打值,主查3V 5V

首先ATX本身肯定是好的,连接坏主板后  测量数值均正常,MOSFET无短路

网友B:
主板上的ATX电源插座对地打值,查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ATX电源插座对地打值,查有无短路。

黄12.24    红4.99  橙3.37  黄黑12.23   谢谢

网友B:
无语了,你查的是ATX电源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了,你查的是ATX电源的电压吧。

对  没修过主板  请赐教  后来我对应了那块好板上各个MOSFET的管脚  测量比较  数值出入不大呢

网友:
打对地值

网友C:
都是黑表笔接DVI外皮,测的电压,比较过另一块好板,各个MOSFET管脚  出入不大啊。   是要测阻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黑表笔接DVI外皮,测的电压,比较过另一块好板,各个MOSFET管脚  出入不大啊。   是要测阻值吗?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要打值的位置

网友E:
量cpu供电,内存供电包括3v spd,桥供电,总线供电,3.3vsb,看是否正常,正常刷bios。

网友F:
是不是24针脚之间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要打值的位置

ATX母座  橙1.2K     红1.5K  黄7.3K   板子上MOSFET转换后的电压  位置还不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24针脚之间短路了

你是指主板上ATX母座?这个我测过电压   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cpu供电,内存供电包括3v spd,桥供电,总线供电,3.3vsb,看是否正常,正常刷bios。

测量过下面几个值,主板电路结构测试点具体位置不熟悉,第一次搞,,求指条道
CMOS跳帽3V
触发排针3.3V
南桥晶振32.768----0.14-0.21V
PCI—14PIN—3.3V
DDR2-184PIN---1.81
CPU供电电容正极---0.8V
14.318晶振---1.26—1.33V
PIC槽16PIN---0.9V
BIOS芯片25Q32BV---1、2、3、7、8PIN--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小12V插头还重启吗

错了错了  ,拔掉12V   CPU供电 , 风扇、红色灯不再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