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版号820-3029-a

楼主(2015-02-01):
不触发,不开机,有待机,PM_SLP_S5_L不出,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附上图纸,点位图

A1466 820-3209-A.rar

网友:
机器不上电池 ,要是好使得话  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A:
绿灯亮吗?3.3正常吗??有3.42吗可以充电吗?有参数吗?

网友:
按条件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灯亮吗?3.3正常吗??有3.42吗可以充电吗?有参数吗?

灯是亮的,3.3和3.42是正常的,3.3的波形不正常,已修复,桥的问题

网友:
机器已修复,桥的问题,PM_SLP_S5_L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