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换上13+的全新N10M-GS2-S-A2的显卡不进系统

楼主(2015-02-01):
最近接了2台G450的电脑,原本是不显示,加热显卡正常显示了,由于客户要换新显卡,我定了一个N10M-GS2-S-A2 13+的显卡(同时买了2个),换上去2台电脑同样问题,就是过了XP走动条后,灰屏,不进系统。后来换原装的那个正常使用,我又找了旧的主板上拆了一个,也是正常的。后来又买了2个13+同样的显卡,换上去都是同样不能进系统,换过XP WIN7 WIN8都是这样,只要再安全模式下,把显卡禁用,就可以进系统。之后刷过高低版本的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真的没有道理,难道全新的显卡有问题?板子确定是没有问题,焊接也确定没有问题,按常规讲,全新显卡也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此种问题

网友:
补充下,显卡从球表面上来看是全新原装的

网友:
路过的没遇到的

网友:
应该是翻新显卡,显卡型号不对,改的型号。

网友: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