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是逻辑板问题吗?

楼主(2015-02-01):
它插VGA 5秒后就会可以跳动的了·····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是什么引起的?上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找个通用驱动板单独测试一下显示屏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B:
驱动板屏供电不稳,或虚焊,听下有没有杂音

网友:
如果怀疑是逻辑板的问题,测一下关键电压看看

网友:
大家可以看上面逻辑板的图片,上面那两个小IC我以前遇到三星屏这个现象的,我直接去掉跳屏的问题就没有了,大家不要问位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换新的这个IC还是跳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不过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还有边上会有几条白色的线。。。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屏电路主控有问题啦

网友D:
这个屏坏啊...这个比较特殊 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坏啊...这个比较特殊 修不了

或许是吧···我之前遇到三星屏有几个都是这样的故障。你看我上面的图片,我把那2个小6脚IC去掉屏幕没有跳了,就是左边会出现几条白色的线条,但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主控有问题啦

这个三星屏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故障的,逻辑版上的所有IC我都换过,故障依旧的。维有去掉那2只小6脚IC屏幕不跳了,但是用久了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屏供电不稳,或虚焊,听下有没有杂音

我点过屏了·····故障依旧的,所有IC我都加焊过了或者说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三星屏这个故障 所有IC都换过了 故障依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通用驱动板单独测试一下显示屏

这个首要排除的,我已经点过了,故障依旧的。

网友:
这种一般判断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3.3 或5V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