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的win7系统,现在ie主页变成了http://www.2345.com/?751

楼主(2015-02-01):
怎么都改不过来啊。

网友:
补充,通过注册表start page和电脑管家的主页锁定功能试了都不管用。

网友:
换个系统即可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行不行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改下,不行换系统

网友:
驱动锁 重装吧

网友B:
有些流氓pe也会篡改网页安装软件

网友:
这个谁不知道啊汗。

网友:
那就不用来这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流氓pe也会篡改网页安装软件

我要的是解决方式

网友:
啥意思呢??

网友:
回答的有点创意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改下,不行换系统

这不是毒不毒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毒不毒的问题啊。

不是说毒,这是恶意锁定,我见识过毒霸的主页,不装系统是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毒,这是恶意锁定,我见识过毒霸的主页,不装系统是改不了的

装系统我也知道,都装的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毒,这是恶意锁定,我见识过毒霸的主页,不装系统是改不了的

不过还是感谢你,只是希望真正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还是感谢你,只是希望真正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希望你能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尝试重置一下IE。
另外,你改注册表,是不能改,还是改后又变回来了?

网友:
可能是个快捷哦

网友:
你下载的系统可能是别人故意封装了的,建议换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下ie是不是缺补丁,,,或者把主页锁定先关了。。。

回答的有点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换了系统才解决,希望楼主找到办法,造福迅维网民。

解决了,主页劫持。